[讨论] target_libraries and logic transformations

楼主(2015-04-03):
ICC targets these libraries during logic optimization, when cell sizing and logic transformations are performed.
最近翻一下ICC userguide 发现了这句话。之前没注意到一个细节,也就是说ICC 在做placeopt的时候会做一些logic transformation。
这些logic transformation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重新组合一些比如and or not的logic为新的cell?

网友:
对,size, restructure  ,就是这些意思 ,保证formal能过的

网友:
place优化时也会对逻辑进行改变么,我以为只有综合的时候才会,后端不会去改变逻辑结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比较确定的是,ICC会在placeopt阶段进行logic transformation。前几天负责timing的同事跟我提过说,如果在placeopt阶段做一些设置,可以控制tool换成一些比较快速的cell。我看到在placeopt结束后很多logic cell都是加以后缀“placeopt”,这个后缀是我设置的,想必就是logic transformation过来的。详细信息也可以翻翻userguide。

网友:
Confused,我头儿一直的说法是后端不改变逻辑结构,我体会不太深,还有对route阶段是否会加cell也不十分肯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route_opt会加buffer和inv.

网友:
每个opt 阶段都会干这些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