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初学layout,LVS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求解啊

楼主(2015-04-03):
Warning: #1 in hah2
WARNING:  Short circuit -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Net Id:  2
          (1)  name  "GND"  at location  (-15.635,-87.84)  on layer  142
          (2)  name  "OUTPUT"  at location  (33.185,41.985)  on layer  141
          The name "GND" was assigned to the net.

怎么修改啊。。。layer142 layer141怎么解??

网友:
估计你的142和141一个是Routing Metal ,一个是Pin吧?去掉其中一个Label,应该就可以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短路了,将GND与OUTPUT打到同一条线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啊,我已经找到毛病了,通过LV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