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管放大器

楼主(2015-04-03):
单管放大器:共源,共栅,共漏,共源共栅放大器这几种单管放大器在实际电路中应用时分别需要考虑哪些参数呢?比如对于共源放大,单单考虑其增益是不是不够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
先接触一下实际电路中的实际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我考虑的不是特定电路中的应用 我考虑的是一般的情况 该考虑哪几个参数呢?除了低频增益Av,-3dB带宽,增益带宽积GBW之外,相位裕度PM和增益裕度GM还要考虑吗?
是不是因为是单极点放大器PM可以不用考虑了?
求帮忙解答啊~~

网友:
   基本的增益和带宽先知道就行了,在去接触一些稍复杂的问题,完了再回头看这里,比你在这抠单级放大器要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好的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接触实际问题,可以自然而然地返回对单个元件的特性的思考。ic毕竟是应用科学,结合实际应用才有意义。

网友:
麻烦你把ID改回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