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单拍操作效率

楼主(2015-04-03):
由于DDR不支持单拍操作,全是burst,所以单拍操作是对带宽的浪费,如何提升带宽利用率?提高访存速度?我想如果将地址连续的单拍写操作拼接起来,再发起burst操作就可以提升带宽利用率,具体如何做呢?读操作又如何提升呢?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
大家都不关心单拍的效率吗?处理器启动和取指全是单拍操作啊

网友:
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就是做这件事的。

楼主:
请问楼上cache具体是怎么做的?也就是说不用自己在DDR控制器前段做优化了?

楼主:
求大神技术支持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存储器结构,cache是一块一块的,cache miss后直接从mem读入一整块。写操作的情况更复杂些,有写回/写直达什么的。 先确定有这种单拍的应用场景,再优化。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起初也考虑到只有在cache miss时,才可能用到单拍操作,但是我们的软件人员告诉我,当ddr存储程序时,都是单排操作,这是它的性能就很重要了

网友:
除非没有指令cache或关闭了指令cache,CPU取指才会单拍。这种系统优化要在体系结构上实现,不靠DDR控制器。

网友:
不明白LZ意思,要提高效率就用BURST读写啊,而且长度越长越好。单拍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是一次行列选取读一个数据的话,就避免用这种方式,用sram做SDRAM和处理器之间的buffer。

楼主:
不明白LZ意思,要提高效率就用BURST读写啊,而且长度越长越好。单拍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是一次行列选取读一 ...
引用 网友A:

    这里讨论的DDR是作为主存使用,如果是DMA操作,当然是burst方式访存,如果打开cache,一般是cache line方式访存,根据line大小,可能是单拍,可能是burst。如果不开cache,取指大多数情况下是单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