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3的write leveling有关

楼主(2015-04-03):
如题,刚开始接触DDR3的PHY的training问题,被其中的各种training搞死。现在对其中的write leveling有个疑问:

由于采用了fly-by的结构,那么CLK到菊花链的各个DIE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即使采用了write leveling的功能,让各个DIE的DQS和CLK对齐了,但是对于处于尾端的DIE的DQS来说,较前端的DIE的晚,那么这不会影响其对整个DQ的window的采样么(如果PHY对不同的DIE给出的DQ是同时的话)?亦或者说PHY给出的DQ的window的必须能够忍受不同DIE之间的DQS的shift,那这个应该对performance有比较大的影响吧?

望大神指点

网友:
leveling的目的就是让PHY对不同的DIE给出的DQ是不同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DDR3的SPEC中关于write leveling的原理的介绍,其中只涉及到DQS和CLK的edge alignment的问题及实现办法,并没有涉及到DQ和DQS的center alignment的问题。既然leveling的目标是实现PHY的DQ到各个DIE的DQ的时间是不同的,那么DQ的training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DDR3 的leveling是因为DDR3采用了fly-by的拓扑结构。地址线、控制线、时钟线均采用此种方式进行布线。DQ与DQS还是用点到点的布线方式。Fly-by拓扑结构带来了CK-CK#和DQS-DQS#之间的走线延迟。
比如有两个DDR颗粒:DIE1和DIE2
DIE1的CK的飞行时间是1ns
DIE2的CK的飞行时间是2ns
DIE1与DIE2的DQ和DQS的飞行时间都是1ns

假设发端在10ns时刻有一次写操作。经过调整后,DIE1对应的DQ(DQS)在10ns时发射,DIE1在11ns时收到DQ(DQS)和CK。DIE2对应的DQ(DQS)在11ns时发射,DIE2在12ns时收到DQ(DQS)和CK。所以DIE1和DIE2的DQ(DQS)和CK的时序关系都能满足。而且发端错开了2组DQ的变化时间,减少了SSN。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DDR3 SRAM datasheet 裡有說明,比如Micron的,另外DFI有定義MAC/PHY之間在做Write leveling training的proto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