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坛大侠有谁改过28nm的PNR routing pitch的?

楼主(2015-04-03):
目前线长的功耗占40%以上了,想尽办法减少电容。

有没有谁改过routing pitch,有啥需要特别注意的?有没有效果?

网友:
没改过, 有啥意义么,  什么叫线长功耗, 感觉你的想法有点怪

楼主:
简单说,线的电容跟线间距是反相关的,如果一个routing 没有congesting 问题,可以把线间距改大些,
线的电容会变小。
不用fab 的default 的wire pitch,肯定会有些violation 和drc 什么的出来。

以前130nm 和90nm 我自己改过。

网友:
直接用Extra Spacing不行吗?

全部线都加大间距宽肯定是不行的(除非Cell非常不密集,但这样的话你把Cell放密集点就能降低线电容了)。不过吃几个VCD把高翻转率的线抓出来加Extra Spacing好像听着可行。

网友:
改大线宽 就失去做28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