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CDAC输出电压整体上移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5-04-03):
(图片)

楼主:
这是整个CDAC+比较器的结构,比较Vin1的时候比较器的输入端电压是正确的,比较Vin2的时候,在reset阶段,理想状况是比较器输入端的两个开关闭合,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均为VCM,但实际上V+要比VCM高8mv,而V-比vcm低6mv。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同学,你发错版块了吧,特权同学对模拟电路真的不在行,抱歉帮不上你了

网友(2017-12-07):
SAR ADC中CDAC输出电压整体上移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20-09-26):
应该不存在整体上移吧,不过你可以分模块排除误差,把比较器换成verilogA理想symbol排除比较器,或者把栅压自举开关换成理想symbol排除一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2022-05-26):
可能是数字编码的问题,二进制码和偏移二进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