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clock gating 问题

楼主(2015-04-04):
1、在vivado中如何设置clock_gating_check?2、vivado中有个自动转化门控为使能的功能,我试下还行,但我在实际项目中做的时候,却不起作用,除了设置(*clock_gate=“true”*)外,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

网友(2017-05-08):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FPGA的clock最好还是自己手动改

网友:
关注一下,有没有原语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