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看看这种单级电路是什么反馈(节点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5-04-04):
大家看看下面这个单级电路里用的是什么反馈,假设输出在A点是什么反馈?输出在B点呢?
反馈的存在对A点和B点的节点电阻有什么影响?
没有反馈时的电路和仿真结果如下:

有反馈时的电路和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
感觉输出点在A点,负反馈,使A的输出电阻从:gm2*ro2*ro1//ro3变成:gm2*ro2*ro1//[gm2*ro2*ro3/(gm2*ro2-gm3*ro3)]约为gm2*ro2*ro1

网友:
关于输出点在B点,还没想明白,积极寻求大家的补充啊!!!!!!!!!!!!!

网友:
好贴 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
b点输出的话,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A点电阻没这么大,感觉像是个输出端电压采样--电流输入的反馈类型,因此A点电阻反而减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点就不是么?

楼主:
感觉没有反馈时,A点输出电阻时Ropen=ro3(忽略像下看的阻抗)。
分析反馈环路增益,从M3的栅极处断开,反馈环路增益大约为1,
所以总得输出电阻为Ropen/(1+Aloop)=ro3/2。
同理,B点电阻开环电阻为Ropen=(ro3+ro2)/gm2*ro2=2/gm2。
闭环电阻为1/gm2。

网友:
好奇怪的接法,有具体应用吗
很难让M2和M3处于同时饱和,A点高低调节M2和M3电流相等

网友:
you are sure that m2 is nm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a点前面有人分析过了。

网友:
都是负反馈吧。

楼主:
贴一下没有反馈时的仿真结果和电路图:

楼主:
仿真和分析完全不符合啊,不知道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台分析的很正确,把razavi大神的书第八章又好好看了一遍,现在补充如下,请兄台斧正:  B点为输出,反馈是电压-电压反馈,Loop gain约为1,闭环输出阻抗=Ropen/1+1=2/gm2,如兄台所言;
  A点为输出,反馈是电压-电流反馈,Loop gain还是约为1,闭环输出阻抗=Ropen/2约为ro3/2,亦如兄他所言。

结果是一样的,只是感觉反馈类型是不是有问题,欢迎大家分析和指正。
感觉没有反馈时,A点输出电阻时Ropen=ro3(忽略像下看的阻抗)。
分析反馈环路增益,从M3的栅极处断开,反馈环路增益大约为1,
所以总得输出电阻为Ropen/(1+Aloop)=ro3/2。
同理,B点电阻开环电阻为Ropen=(ro3+ro2)/gm2*ro2=2/gm2。
闭环电阻为1/gm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分析的反馈类型和您分析的是一样的

  另:  “B点为输出,反馈是电压-电压反馈,Loop gain约为1,闭环输出阻抗=Ropen/1+1=2/gm2” 。这里是不是该等于1/gm?

分析仿真结果和估算结果,感觉环路增益约为1貌似有问题(至少对所仿真的电路来说),感觉要是环路增益为3就和仿真结果非常符合了。所以正在重新计算环路增益ing....

这里附上仿真该电路时的参数,想验证的话可以验证下仿真结果
对于没有反馈时电路参数如下:
Id=6.26u
M3  gds=204.7n   gm=32.32u
M2  gds=1.255u   gm=84.52u
M1  gds=28.94n   gm=48.78u

对于有反馈时电路参数如下:
Id=6.26u
M3  gds=204.7n   gm=32.32u
M2  gds=1.027u   gm=84.78u
M1  gds=28.95n   gm=48.78u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利用上面的静态点数据,再稍微精确点地计算,得到环路增益为2.305。B点向上看的开环阻抗RB_open=83.335k无反馈时:
GainA=gm1*ro3= 239.0220=47.6dB
GainB=gm1*RB_open= 4.0651=12.2dB
有反馈时:
GainA'=GainA/(1+2.305)=72.3=37.2dB
GainB'=GainB/(1+2.305)=1.23=1.8dB
可以看到和仿真结果出入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请您不要在这水贴,翻贴、看帖很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得到的环路增益是准确的,因为手算得到的环路增益约为1,其实按照rezavi的从方法,从A点断开环路,加一个测试信号vt,然后求vf,最后得到增益约等于gm3*ro3/gm2*ro2,若根据仿真的结果计算:(32.32/0.2047)/(84.52/1.255)=2.3519, 这也和仿真结果一致。
我后来想了想,这其实是一个电压-电流反馈,从B点sense电压,通过M3的漏极电流反馈到输入端,这样对于sense电压的B点,等效电阻降低为Ropen/1+loopgain, 对于反馈的A点,输出电阻降低为Ropen/1+loopgain,  A 点 和B点电阻均降低,这样反馈环路使A点带负载能力增强,B对M1的loading很小,这样看对不对呢?请大家继续斧正。

这里附上仿真该电路时的参数,想验证的话可以验证下仿真结果
对于没有反馈时电路参数如下:
Id=6.26u
M3  gds=204.7n   gm=32.32u
M2  gds=1.255u   gm=84.52u
M1  gds=28.94n   gm=48.78u
利用上面的静态点数据,再稍微精确点地计算,得到环路增益为2.305。B点向上看的开环阻抗RB_open=83.335k无反馈时:
GainA=gm1*ro3= 239.0220=47.6dB
GainB=gm1*RB_open= 4.0651=12.2dB
有反馈时:
GainA'=GainA/(1+2.305)=72.3=37.2dB
GainB'=GainB/(1+2.305)=1.23=1.8dB
可以看到和仿真结果出入不大。

网友:
我觉得M2应该是PMOS管,输出在A点,等效输出阻抗为1/gm3*1/gm2ro2。输出在B点,等效输出阻抗为1/gm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得到的环路增益是准确的,因为手算得到的环路增益约为1,其实按照rezavi的从方法,从A点断开环路,加一个测试信号vt,然后求vf,最后得到增益约等于gm3*ro3/gm2*ro2,若根据仿真的结果计算:(32.32/0.2047)/(84.52/1.255)=2.3519, 这也和仿真结果一致。
我后来想了想,这其实是一个电压-电流反馈,从B点sense电压,通过M3的漏极电流反馈到输入端,这样对于sense电压的B点,等效电阻降低为Ropen/1+loopgain, 对于反馈的A点,输出电阻降低为Ropen/1+loopgain,  A 点 和B点电阻均降低,这样反馈环路使A点带负载能力增强,B对M1的loading很小,这样看对不对呢?请大家继续斧正。"

**********
我没敢从A点断环是担心反馈电路的负载效应会使得环路增益计算不准确,但是从你的分析来看,断在B点(Vt加在M3栅极)和A点(Vt加在M2的漏极)都是一样的。
正如你分析的,A点和B点阻抗降低,特别是B点,使得M1的密勒效应更小,从这点来说,它比普通的共源共栅要好一些。只不过A点的摆幅估计远不如普通的共源共栅。
噪声之类的性能比较暂时不会。
不知道分析是否有错,望大家指正。

*******
另说明:这不是逆向出来的电路,这仅仅是Razavi第三章课后习题3.21的f 图、g图。而h图在逆的*T*I*的片子里出现了。所以不要小看Razavi的课后习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不是逆出来的电路,所以电路时没有错的。你说的是另一种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