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ZedBoard的直方图统计

楼主(2015-04-04):
用Verilog编程,完成输入一图片,输出一个直方图统计窗口

网友:
很简单,理论上用256个灰度计数器,表示0~255。。。。
然后扫过一幅图的每个像素点,是哪个灰度,就把哪个灰度计数器加1,扫扫完后,读取 256个灰度计数器的值,就是你需要的信息了。。。
绘制坐标图,横坐标是0~255个灰度,纵坐标是每个灰度对应的计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者,不会呀,能否给点代码指教?

网友:
对于zed,资源好大,直接寄存器实现都行。
每张图的场和行同步到来后,对应的寄存器自加1,场回扫时输出并清掉等下一帧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做过吗?可以给段代码吗?

网友:
大哥,思路都有了,用verilog实现就是了,何必来求现成代码。。
如果要介绍的话,建议下载一本书“Design for Embedded Image Processing on FPGAs”,中文书名好像叫什么FPGA嵌入式图像处理,里面专门有一张讲直方图处理,包括均衡等等,里面有详细的算法模块结构,照着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