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做过频率源的前辈吗,求指教。关于HITTLE的VCO和ADI的PLL

楼主(2015-04-04):
最近在做一个X波段的频综,时间有些紧还是第一次,所以有好多问题。

一个关于HITTLE的VOC 如HMC512中有三个电压,说是如果不用预分频器和RF/2可以关闭对应的电压,那么这个预分频器是什么??还是就是2分频和4分频的输出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ADF4106输出后用一个有源环路滤波器,单电源供电的话,看到ADI工程师手册里写到的是给正相端加一个Vp/2的偏置电压,这个偏置电压会对最后的调谐电压有什么样的影响额?是将其抬高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最低只能调谐到2.5V对于的频率?

跪求前辈指导额~~~~谢谢~~~

网友:
你没理解清楚啊 同学

网友:
至少有源滤波噐的作用你没搞清楚

网友:
ADF4106后面接有源滤波器的话,关键看你的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运放的输出电压去调谐V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