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版图

楼主(2015-04-04):
在数模混合版图中,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别接的是两组不同标号的电源和地,但是用Assura做LVS时,总是通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再此向各为高手求教,谢谢。

楼主:
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什么是软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连接。需要用特殊层将两个不同的地隔离开。simc工艺的话里面有个SUBD层就是隔离的

网友:
看你们的版图就知道不差钱的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怎么个通不过?
你得把LVS结果贴上来大家才能帮你。

网友(2015-05-08):
关于全局变量问题

网友:
看显示有点像TSMC的。排除PIN对应层次,电路连接等问题。估计是你没有区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