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模混合版图

楼主(2015-04-04):
数模混合版图中,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是分别采用两组不同标号的电源和地。但是在跑LVS时总是通不过。希望各位高手能多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求助高手啊

网友:
没看懂, 发lvs.rep

再说了,最好别用VDD!, GND! 这种特殊字符, 不如写个VDDA,GNDA,
图里面哪里是数字部分,哪里是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Assura跑的LVS。
这是提示的错误。但是检查过版图是连在VSS!上的。

网友:
可能要画psub2 这种东西吧,否则2个地分不清 ,calibre是怎么认为的,不知道assura怎么想

网友:
电源、地的标号有问题,数字和模拟的电源、地用不同的名命名,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不要用全局变量的vdd! v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改过了,模拟电源和地与数字电源和地采用不同的标号,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ub2该怎么加呢,是直接将地绕一圈还是怎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ub2该怎么加呢,是直接将地绕一圈吗

网友:
简单的画法就是把模拟模块区域 画一个rectangle 框住,  有时候不行的话只能一片一片
只盖住VSSA的区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sub2加在所有连接vss的地方吧,使模拟的地和数字的地分开。因为整个view的黑色区域是一大块psub,如果不用psub2分离出另外的一个pusb,那模拟的地当然和数字的地是连在一起拉,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C(2021-05-06):
想问一下,数字的版图你们是用ICC生成再导入进IC616里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数字的版图你们是用ICC生成再导入进IC616里的吗

芯片顶层的版图是 模拟版图做还是PR 做?
模拟版图做要导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ub2该怎么加呢,是直接将地绕一圈还是怎么

工艺文件里有个专门的层次来区分多个地,比如AGND1/AGND2/DGND1/DGND2或更多的地

网友:
地软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顶层的版图是 模拟版图做还是PR 做?
模拟版图做要导进去。

用的是模拟版图,谢谢您。

网友(2021-09-2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想问问您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