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f文件

楼主(2015-04-04):
在icc的脚本里write_sdf得到的延时文件和pt中读取spef文件然后产生sdf,这两种有什么不同。另外ICC脚本中write_parasitics.....spef是在write_sfd后执行的。

网友:
pt的更准确,

网友:
补充版主一下:icc里面write_sdf是用ICC内嵌的Extraction和算延时的设置(当然可以改),是为了优化计算和routing做过优化的,不一定很准。如果希望更准确,可以改设置,但是速度会受影响。
PT里面一般是StartRC做的Extraction,算出来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