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 IP核输出为高阻态为啥

楼主(2015-04-04):
取了32点

取了32点
fft取32点为啥信号出来是高阻态呢?好奇怪啊

网友:
没有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啊,那个rst就是,改了好半天还是高阻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一下最后输出寄存器时钟信号,输入信号有没有。
一般高阻都是没有时钟,使能无效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6-11-30):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看你时钟、复位、输入都没有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