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的PZ仿真

楼主(2015-04-05):
求助一下,cadence中的PZ仿真中的 Qfactor ,  constant factor  ,  DC gain  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pz仿真是pole zero仿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哈

网友(2015-06-13):
最近也在看极零对!马哥哥求指导!

网友:
但是有時候不是很準.

网友(2015-08-05):
不懂的飘过。。。

网友(2020-07-31):
Q品质因数 DC gain直流增益 零极点是用来简化系统稳定性判断的工具

网友:
但有时候pz没有ac的准

网友(2025-04-09):
H(s)=K⋅  (s−z1)(s−z2 )⋯   /【(s−p1)(s−p2)⋯ 】,constant factor就是传输函数的常系数K,dc gain就是s=0时的传输函数值,即直流增益,就是我们平时算的gmro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