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中if(ei==1)是否与if(ei)含义一样?

楼主(2015-04-05):
verilog中if(ei==1)是否与if(ei)含义一样?

网友:
我覺得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if (ei == 1),只有当ei等于1时,才为真,其他情况均为假;
if (ei),只要ei不为0,均为真

网友:
這個問題很有趣...以我的拙見..我認為兩個是相同的

网友:
ei为单比特时完全一样,但和"ei?...:..."或者case(ei) 1:...不一样。

你可以通过穷举ei的“0、1、X、Z”四个值在仿真器中验证。

网友:
这个问题有趣

网友:
先定義ei的型態
如果是"0, 1, X, Z",那結果應該是相同的,可仿真驗證一下
如果是integer, float...,那結果就不同了。

网友:
一样的,因为现在的综合器早就考虑到一点了。。。。

网友:
Xilinx的xst认为,‘1’为true,‘0、x、z’均为false,个人认为这两种写法在具体实现的时候是一样的,不过最好不要为了省事写为if(ei)的形式,不方便阅读

网友:
我也觉得不方便阅读

网友:
這問題很有趣,但程式中的訊號有四種0,1,Z,X不是單單只有兩種0或1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的很好

网友:
如果ei只有一個 1 bit, 那基本上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