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对称性运放的电容倍增了多少呢?

楼主(2015-04-05):
想知道补偿电容Cc倍增了多倍,是不是和普通的密勒补偿一样变成了gm3*(ro4||ro3)倍??

网友:
1+((W/L)3/(W/L)5)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这么多?有没有相关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从M3的栅极看到的电容应该就是gm3*(ro4||ro3)*Cc,只是这种补偿似乎作用不大?

网友:
就是个没用的电路

网友:
对于Cc来说就是它两端看到的增益的Miller Effect

网友:
又是管子

网友:
The same as miller cap

网友:
这是个一介运放,不用补偿吧。gm3*(ro4||ro3)*Cc比较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根本不需要补偿,单极点电路。

网友:
一般不需要补偿电容,除非负载电容特别小

网友:
1+((W/L)3/(W/L)5)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怎么推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1介,是2介,次极点位置很远罢了

网友:
两级运放,不是米勒补偿。电容两端分别加在了第二级差分输出两端,不是反馈。影响小信号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观察不出来,想要详细结果,可以画小信号模型(只包含M3 M5 Cc),计算输出节点阻抗:

近似一下就是前面说的结果,有一个极点一个零点,极点被放大1+gm3/gm5倍,零点gm5/C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已经算出结果,就是想咨询一下,如何能够观察出结果呢?毕竟这样算有点麻烦。。。

网友(2018-09-20):
不需要补偿,单极点电路

网友(2023-04-21):
1+((W/L)3/(W/L)5)  这种时通过电流的电容倍增效应,不是电压倍数产生的米勒,可以看看Active Capacitor Multiplier in Miller-Compensated Circuits

网友:
有人遇到过补偿失效的情况吗,我在capless的LDO的补偿中使用了类似的结构,感觉能调整的地方都调整了,但是用了这个电容倍增以后幅频响应和没用的时候几乎一致,有人知道可能失效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