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在WIN7系统中问题

楼主(2015-04-06):
再win7 系统下安装Silvaco TCAD, 运行软件自带的一个例子,发现extract 命令,在输出窗口中显示Can't read file 'mos1ex01_1.lo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无法具体得到结果值,怎么回事?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呢?

楼主:
我在XP系统下,也有类似问题,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Windows 7 intermittently ignores the .log extension of the files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This will make it impossible to recall these files using deckbuild. We do not have a solution for this at the moment.

楼主:
回复 4# yixiaohui 谢谢你,windows XP系统也有这种问题,但是有时候我可以在XP系统中读出来参数值,我在WIN7系统下,只读出过一次。我觉得不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谢谢啦

网友(2015-05-1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win7也是偶尔能出参数,现在这个问题搞得我好纠结,不晓得在Linux系统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