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上的cadence仿真结果和手算的相差很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06):
今天在虚拟机上试验cadence能否运行,结果可以仿真,很高兴·············但仔细看一下发现虚拟机的仿真出结果跟手算的明显差几十倍的差距,一个简单的单级放大器的饱和区/线性区的结果都不对,然后到工作站上搭一个同样的单级放大器,结果就是对的·······这到底是什么毛病······另外一个问题:
apply threshold是什么意思?
apply和不apply 有什么区别?

网友:
给你一点建议:不要在虚拟机中进行IC设计/仿真!在正常的机器中直接安装使用IC设计软件

网友:
lib一样么?

楼主:
   不是的啊  我们搞项目都是在工作站,但是现在要给本科生安排做实验,他们用的都是在PC里面装的虚拟机版本,马上就要做实验了,这问题解决不了就坑啦

楼主:
   所有都是一样的,而且不仔细看的话都是出仿真结果,但是就是虚拟机仿真出来的结果跟真实的差距太大

网友:
不是的啊  我们搞项目都是在工作站,但是现在要给本科生安排做实验,他们用的都是在PC里面装的虚拟 ...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学生PC机中安装远程访问软件远程登陆服务器来运行IC软件,参见Jake Baker的相关教程:Examples of starting Cadence from a remote desktop and Xterm (written and video) http://cmosedu.com/cmos1/cadence/cadence.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参数设置呢?我用的hspice没这个问题。当然hspice有win版。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仿真参数设置呢?我用的hspice没这个问题。当然hspice有win版。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spectre版本的问题,正在解决中··········没用过spice不过我觉得spice仿真需要对电路有更深的认识也是蛮好的,不过我这里都是用的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什么更深的认识,都一样。hspice精度高些,cadence上也可以做接口,也可以导出sp文件放到hspice里仿。我最喜欢的一点还是有win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