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时的memory里面与外面的连线drc问题

楼主(2015-04-06):
EDI给出的streamOut的gds文件,再streamIn到icfb做drc检查,发现一般的布线与memory里的较宽的连线(例如VDD)存在spacing error(如小于0.25um),而在EDI中却没有verifyGeometry出来,似乎这类间距只满足了最小间距(如0.2um)。问题是:

1、EDI中,如何使一般的连线与memory内部的宽线满足drc规则(如大于等于0.25um)?

2、EDI中,如何检查上述spacing error?

楼主:
顺便说一下,检查了一下memory的LEF文件,金属层的坐标没有问题。

网友:
修改lef rule,
在没有精通rule的 能力下,不如手改layout,没多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几百个呢,要不然也不想从源头解决问题。

网友:
画个route blockage ,就行了,  防止线离的memory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