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在FPGA上实现几个环振,但是综合的时候会综合掉一些信号,怎么办啊?

楼主(2015-04-06):
设计输入采用的verilog的行为描述,用奇数级反相器组成环振,综合之后看RTL,发现完全不符合想要的环振,应该怎么保持住啊??

网友:
晕。。你还环振。。。大哥,你把FPGA想得太高级了,两个反相器直接给你综合掉,因为大多数的综合器认为2级反向逻辑,等于同相,是多余的,可以干掉。。。
还有,FPGA适合做的东西,不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源”,而是人为定义的功能,例如做个某某MAC层通信协议。
在FPGA内最好别做组合逻辑反馈环,比如反相器级联的环振,这是违背FPGA设计原则的,组合逻辑反馈环在时序差的时候,容易导致电路工作不稳,还不好查原因。

网友:
要设置dont_touch,防止单元优化掉。
环路还需要初始化,防止频率锁定到倍频上。
如果需要频率稳定的,还需要晶振时钟作参考时钟时行锁相。

网友:
如果你想要振荡器的话,FPGA上有现成的PLL 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