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对文件读取系统函数支持问题

楼主(2015-04-06):
通过$fscanf读取文件,对应的代码在VCS和Modelsim编译运行可以(有警告,说是期望遇到一个任务,但实际遇到一个函数)
在NCELAB时报告了如下错误:
Function name encountered.  Expecting a task name. [2.7.4(IEEE Std 1364-2001)].
根据日志出问题的地方在“$fscanf(fp_r,"%h",txt_data);”这个地方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tb_gen_data(txd_data,tklsb,tkmsb,rstn,clk1x,clk2x);
output [15:0] txd_data;
output tklsb,tkmsb,rstn;
output clk1x,clk2x;
reg  [15:0] din;

wire [9:0] dtout;
reg clk1x_tmp,clk2x_tmp;
wire clk1x,clk2x;
reg rst,pre_rst;
reg [23:0] txt_data;

integer fp,fp_r,i,fp_w;

initial
  begin
#10
   clk1x_tmp <= 0;
   clk2x_tmp <= 0;
   rst <=1;
   pre_rst<=1;
#47 pre_rst <=0;
#1 rst <=0;
  end

initial
  begin
    fp_r=$fopen("./base_data_8b10b.txt","r");

    if(!fp_r)begin
      $display("Read File Error.");
      $fclose(fp_r);
    end

    @(posedge clk1x)
     begin
       while(!($feof(fp_r)))
         begin
           @(posedge clk1x)
             if(!pre_rst)begin
               $fscanf(fp_r,"%h",txt_data);
               $display("%h",txt_data);
             end
         end
     end
end

initial begin
  fp_w=$fopen("./result_data_8b10b.txt","w");
    if(!fp_w)begin
      $display("Write File Error.");
      $fclose(fp_w);
    end

    @(posedge clk1x)
      begin
        while(!($feof(fp_r)))
          begin
            @(posedge clk1x)
                $fwrite(fp_w, "%h\n", txt_data);
               $display("%h",dtout);
          end
      end
   $fclose(fp_w);
   $stop;
end

always #5 clk1x_tmp =!clk1x_tmp;

always #2.5 clk2x_tmp =!clk2x_tmp;

assign #1 clk2x= clk2x_tmp;

assign clk1x= clk1x_tmp;

assign txd_data= txt_data[15:0];
assign tklsb=txt_data[16];
assign tkmsb=txt_data[17];
assign rstn=~rst;

endmodule

楼主:
沉的真快

网友:
fscanf是个函数,调用时加上返回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