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rcules的drc问题

楼主(2015-04-06):
我在用hercules做drc检查时,出了一个问题:      drc违例显示metal1上出现了space违例,但是在layout看时只看到一条net,在违例区域找不到两条net。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问题?
      如下图:      黄色区域的宽度就是0.025
Screenshot from 2015-04-05

网友:
layout椎间盘免费观 ? 能少几个错别字还行?

换calibre看看吧, hercules 会的人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版主啊。

网友:
是什么layout tools啊,shift+f 打平了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