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出问题了

楼主(2015-04-06):
用cadence virtuoso 画版图,DRC和LVS都通过了,提起了版图的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真时,在DC仿真过程中,NMOS的偏置电压为零(原理图时偏置正常),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
是否偏置电压的节点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吧,LVS通过了,说明版图和原理图的接法是一致的。

网友:
网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实验室的cadence不需要导出GDS文件再去CALIBRE里提参数,CALIBRE直接集成在cadence里。可以直接提。所以应该不会错的。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