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出问题了(偏置电压为0)

楼主(2015-04-06):
用cadence virtuoso 画版图,DRC和LVS都通过了,提起了版图的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真时,在DC仿真过程中,NMOS的偏置电压为零(原理图时偏置正常),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
原理图中偏置是怎么产生的是?是不是没启动?最好上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cadence的服务器没开,所以从论文里截的 偏置电路。我就是采用这个电路。原理图仿真一切正常,版图后仿真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vg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先确定其他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很多时候后仿提取的网表pin顺序和原来电路的未必对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NMOS栅极没有偏置,整个电路就没有作用了(其他地方电压正常)。我就想问LVS通过了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短路一般不会,但寄生如果会有这么大影响,一定要重视。另外就是后仿你设的环境是不是和前仿一致?pin的名称是否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N是对的,我猜可能是隔直电容没有提起出来(PEX),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我试了一下把电容放在片外,有偏置电压。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x提不出电容?你lvs怎么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提出来,应该是MOS管的寄生参数太大了,导致没有电压

网友(2016-09-26):
前辈,我新手,问一下,为什么我DRC和LVS都过了,PEX时提取不出pin脚是怎么回事?pin脚我都是用的大写,就是一个反相器的原理图我就不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