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不能启动,提示Fail to find any Encounter license...

楼主(2015-04-06):
启动encounter时出现如上情况,看网上有人说: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license问题,不是license的环境变量配置不对,网上下的license也不需要修改hostid,只需在encounter9.1/share/license/里面要放置一个license.dat(内容无所谓)的文件。这个很关键 ,有了 这个就不会有 license的问题了。 这个是看到别人说装8.1时候的一个解决方法,抱着试试的想法去share/license里面看看真的没有license.dat文件,于是把ius82.dat修改为license.dat真的还就行了。也不用改hostid.

但我这样设置之后还是没成功,希望高手指导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见我的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包括文中链接的系列)都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的ic616和mmsim就是按照您的教程弄的,结果都可以,但就是这个encounter不行,昨天搞了一天,还是没搞懂;

是license版本老了吗? 我用的是cadence的也就是ic616的license,也用了eetop上的那个isu68.dat 但都不行!

请指导一二吧 !

这是我的.bashrc中的设置

export PATH="/EDA/cadence/encounter9.1/bin"PATH
export PATH="/EDA/cadence/encounter9.1/tools/bin"PATH

启动license的log是正常的

网友:
    请下载安装最新版的EDI142!我的教程基本上对应的是2014年及其后的版本,以前的版本不能保证使用,因为license的FEATURE新旧版本很多都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小问题啊 (1) 最新版本的EDI是否可以用ic616的license
(2) 最近版本的EDI是不是也要用新的patch才可以破解呢

新的license和新的patch我都没有,网上也都是些老的

网友:
回复  min4max
两个小问题啊 (1) 最新版本的EDI是否可以用ic616的license
(2) 最近版本的EDI是不是也要用 ...
引用 楼主:

    我上面那个链接的正文里就提供了最新的license生成工具的网盘链接,还有环境变量设置文件也在那儿以及下面的回复中有。patch就是以前教程中提供的那个。

网友:
这个不就是license不行的意思吗?  怎么解决  同求

网友(2015-08-22):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弄的

网友(2017-11-25):
91的必须用91的patch文件区破解,81的不行,91的破解文件论坛上有。

网友B(2018-08-19):
也在苦惱中

网友(2019-08-06):
Use this pathch bro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在苦惱中

please refer #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ease refer #11

Thank you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