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走线宽度和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现有一个1.8V,10mA,1GHz的VCO,打算做成20个VCO的阵列(同一时间只有一个VCO在工作),这20个VCO需要共用电源、地和调谐电压,由于面积限制VCO之间的距离较近,在阵列内部的走线(电源线、地线)没法做到很宽最多只能5um,想请问下这个线宽是否可以?还是必须要满足1mA/1um呢?
2.电感外径130um,10mA的电流发热功率我是这么估算的:10mA平方乘以电感的串联电阻除以电感面积,算下来挺小的,不知这么估算是否合理?或者从经验来说10mA电流的VCO发热也不是个问题吧?

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觉得还是去问设计师吧

网友(2015-05-19):
问设计师。电路的执行标准尤其重要吧!

网友:
叠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看了好几天都没敢回答,因为你这个频率下,趋肤深度的数量级可能恰好落在um级,所以一定要看你的具体设计,要保证留出余量。

网友:
越宽越好,在 寄生电容不影响电路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