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3版和09版icc关于arnolodi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4-07):
2009版本的icc中在cts之前,可以设置 set_delay_calculation -clock_arnoldi
2013版本的icc没有这个命令,只有set_delay_calculation_options,这个命令的选项

[-preroute elmore | awe]
[-routed_clock elmore | arnoldi]
[-postroute elmore | arnoldi]

请问在cts之前应该选用哪个呢? 肯定不是第二个和第四个,man里面说:

is used for a postroute design

那么只剩第一个了,这个awe和arnoldi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
一般13版的icc 直接设置

set_delay_calculation_options -preroute awe -postroute arnoldi -routed_clock arnoldi -arnoldi_effort medium -awe_effort medium

即可, awe比elmore精确多了,

arnoldi > awe > elmore , 精确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谢谢版大

网友:
因为primtime就是 arnoldi  算法模式, icc要和他一致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