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hspice 里定义一个随机数?

楼主(2015-04-07):
我想加一个周期随机的方波信号,但是应该要定义一个随机数吧,求怎么在testbench里定义一个随机变量

网友(2015-09-09):
如果你是想产生一个有jitter的方波信号,可以用pulse里面的PERJITTER。下面是梯形波的格式:

Vxxxx n+ n- PULSE (v1 v2 td tr tf pw per PERJITTER seed)

具体的参数描述可参考HSPICE手册。

网友(2016-02-04):
问题同上,求解.........................

网友(2016-07-10):
lfsr 命令可以实现伪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