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如何搭建UVM验证平台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最近在做一个uvm的项目,搭建8051 core 的验证平台,他所带的文档看了好多,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遂请教各位,搭建平台如何走出第一步。谢谢诸位

网友:
测试plan先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自带的test plan我也看了一些,但是不明白怎么用,可否指导一下

timer0 test plan

timer0 test plan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面已经告诉你如何测试了,这么详细了。。。。通常这个都是空白的,你要自己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希望您能给我解答。我先说说我的理解,我要搭建一个验证平台,对8051 进行验证。这里,我想验证timer0。图中给出的是timer0 test plan,这个是不是测例,也就是我要打包成transaction然后发送给driver,然后通过driver驱动给DUT(8051),然后检测他的输出。但是我不知道如何通过8051的输入引脚来对TCON/TMON等寄存器进行赋值。我的理解是通过SFR interface对SFR进行操作,操作方法是,通过TCON 的地址,然后改变TCON的值,但是我在spec里面看到的sfraddr是输出,这里我就不太明白。  不知道我的表述有没有问题,希望你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C:
RC 8051啊,呵呵
没必要用UV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但是要做毕设啊。希望您能给出建议,谢谢

楼主:
要对DUT的寄存器进行配置是否是通过寄存器模型进行配置的

网友:
是的,需要自己写reg_mode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这个 “自带的test plan” 是从哪来的?

网友(2021-04-10):
引用 网友C:
RC 8051啊,呵呵
没必要用UVM吧

你太幽默了,别人就是要搭建uvm平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