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使用Verilog-a仿真,现在已经写好一个模块的Verilog-a,该如何写一个testbench

楼主(2015-04-07):
在Cadance下仿真,一个控制模块使用Verilog-a描述,现在需要给这个模块赋初始值,并且输入时钟等激励,请问在Verilog-a语法中应该如何来表示 Verilog中的`timescale  #delay       always   initial  这些语句??求大神告知~~~!!!

网友:
verified by analog 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直接把它当成一个电路模块,然后加信号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可是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有几根线需要多位输入,比如我有一个input是 test[3:0] ,那我应该如何将4个电压源按顺序并在一根总线输入进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试直接总线的形式吧,我没试过,但我觉得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已经解决啦,就是直接用电压源输入激励,通过总线对多位输入信号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