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手机内置多频天线设计

楼主(2015-04-07):
手机内置多频天线设计

所设计天线应实现以下要求:

1、频带范围:850MHz-1190MHz 和1750MHz-2800MHz

   2、增益:  大于3dBi

3、端口阻抗:50Ω (SMA口);

4、电压驻波比:≤2;

5、波束指向稳定,副瓣电平低于15dB

其它参数视实际设计结构确定(优选小型化平面结构)。

这个怎么做?要看哪些资料啊?

网友:
多頻倒F天線,IEEE或Wiley的Microwave and Optical Technology Letters上有許多paper可以參考。實際上還是要看手機的機構而定,多看裡面的paper可以比較快得到一個雛型去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