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n pulse width违例 如何修【已解决】

楼主(2015-04-07):
cts之后出现 min pulse width的违例, 用命令检查transtion,没有错误
icc_shell> report_clock_tree -drc_violators
****************************************
Report : clock tree
Design : demo00_top
Scenario(s): func_wcl_cmax
Version: H-2013.03-ICC
Date   : Tue Apr  7 13:45:02 2015
****************************************
============================Report for scenario (func_wcl_cmax)=============================
Warning: Float pin scale factor is not set for the 'max' operating condition of scenario 'func_wcl_cmax'.  Skews may be inaccurate. (CTS-376)
------------------------------------------------------
DRC violations on clock tree
Clock Tree Name                   : clk
Scenario Name                     : func_wcl_cmax
Clock Root Pin                    : clock
------------------------------------------------------
Number of MaxTran Violators       : 0
Number of MaxCap Violators        : 0
Number of MaxFanout Violators     : 0

查看layout,看到之前设置的buf,inv也都在clock path上,

时钟周期是3ns

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通常不用修, 因为.lib 里面的min pulse是很小的一个值,即memory能工作的最小允许的clock period值,
比如1Ghz 或几百Mhz, 而设计里面通常不需要这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lib里的是很小,但我这个跑完之后,需要的更小啊,要不应该就不会违例了吧! 我的是3ns也有300MHz;

这个违例是不是说:比如我的库允许我只能跑100MHz,但我硬要跑300MHz,所以出现了违例;

我看PT guide上说,如果有这个违例,可能会允许逻辑错误的;这个就直接过去,不用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我用report_min_pulse_width报了下,确实lib中stand cell的min pulse width都很小,但latch的比较大,而这里的违例也正是latch的;

                      Required      Actual
  Pin                pulse width   pulse width   Slack           Scenario
--------------------------------------------------------------------------------
  clk_gate_DataOut_reg/latch/CLK(low)
                      2.41          1.99         -0.42 (VIOLATED)
                                                                 func_wc_cmax
  MEM_Data_reg_13__0_/CLK(low)
                      0.41          1.98          1.57 (MET)     func_wc_cmax
  DataOut_reg_2_/CLK(low)
                      0.41          2.00          1.59 (MET)     func_wc_cmax
  DataOut_reg_3_/CLK(low)
                      0.41          2.00          1.59 (MET)     func_wc_cmax
  DataOut_reg_6_/CLK(low)
                      0.41          2.00          1.59 (MET)     func_wc_cmax

网友:
latch是icg吧,自然有clock gating check来保证的

我印象中没有修过min pulse width的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icg;就是担心片子出来之后 不能工作

网友:
我觉得不会, 只要其他timing clean就行

网友:
如果min_pulse_width出现违反,low pulse 就会被latch滤掉,到时输出的波形只有高电平啦。
这种问题如果拿不定注意,可以对该latch用hspice仿真,如果真的滤掉了,到时硅片变砖头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hspice啊? 还没用过呢。。。;

库中普通cell的 min pulse都很小,就latch的min pulse要求比较大;

这个出现违例了,也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请问在icc中该如何修复这种violation呢

网友:
怎么看到问题变成“已解决”了?

min_pulse_width 必须修的。这个不修芯片要死啊。

我查我用的TSMC的ICG 的cell ,基本min_pulse_width 都是100-200ps的范畴。没有过1ns的道理。

建议仔细查查这个ICG cell到底是怎么建造的,换一种ICG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我用的TSMC的ICG 的cell ,基本min_pulse_width 都是100-200ps的范畴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查的,lib中关于cell的信息有描述min pulse width的吗?

我看了下我的库,关于ICG cell只有两种 一种是X8的 一种是X2的,我两个都试了下,可都是有这个违例!

网友:
timing_type : min_pulse_width;

        rise_constraint (mpw_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1, 0.0704, 0.6085");
          values ( \
            "0.139609, 0.15361, 0.753174" \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icg的min pulse width都比较大!

网友:
查下逻辑吧

网友:
这个不科学啊,应该是transition越大,min_pulse_width越大才对呀,你这怎么是反的?

网友(2015-12-07):
不知道LZ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貌似我也遇到这个violation,但不知道如何来修?或是不修?

网友:
如果有transition还没有修掉,会影响这个min_pulse_width的violation的!

网友(2018-03-11):
请问place之后出现min_pulse_width的slack是负的要修吗,怎么修呢,急!!!!

网友(2023-05-15):
修的话我看到网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sdc里面set_min_pulse_width value [get_clocks clk],一种是我遇到的错的离谱,slack负了几百的,是sdc里面clock的占空比设置有问题,一般设置成50%就能修掉了

网友D:
cts做tree用inverter也会有所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ts做tree用inverter也会有所改善

确实,因为上下沿balance的更好,但是Min pulse原因很多,需要具体分析

欢迎加wx: pr-hao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