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mmc inactive scenario对pr的影响

楼主(2015-04-07):
如果在placeopt之前create了两个scenario,比如func_ss和scan_ff。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我在placeopt之前就只把func_ss设置成了active,scan_ff是inactive的。那么在后面的pr过程中,在scan_ff这个scenario下设置的变量,比如set_timing_derate设置的derate factor,还会对pr有影响吗?就是说,inactive scenario对pr还会产生影响吗?谢谢。

网友:
当然没影响了, 你都disable了,还怎么个影响法

建议不是特殊的原因,全active,即不要用set_active_scenario 语句,否则就没必要创建这个scena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