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default sequence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最近刚刚开始学uvm,设置好main_phase的default sequence后,跑环境后发现log信息里面有:

reset phase、run phase、configure phase等phase都没有指定相应的default sequence

不过环境可以运行,不知道default sequence对这些phase会不会有影响?

我在driver中使用了reset phase的。

网友A:
default sequence在其他phase没有哦,只有在main_phase才有,所以其他不需要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还有个问题 想咨询一下如果需要定义一些必要的全局变量,各个class和sequence都可以使用,请问一般放在哪个文件里面定义?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A:
default sequence在其他phase没有哦,只有在main_phase才有,所以其他不需要定义

说得有问题啊,run_phase都有default sequence啊;我印象中其他phase也有default sequence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