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IOS挂外设自定义中断(IRQ)无法正常生出中断号

楼主(2015-04-07):
版本quartus13.1和14.1均发现这个问题,自定义一个 new compoent,AVALON-alave总线的,其中一个为interrupt sender,在interface页面中,interrupt sender信号无法对associated Addressable interface 属性进行设置,只能选择NONE,即使我配置该模块IRQ为1或者是2,最终生成的BSP文件,system.h模块中断号始终为-1,请高手指

BSP文件IRQ-1

BSP文件IRQ-1

Qsys设置NONE

Qsys设置NONE

网友:
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可以修改tcl文件associatedAddressablePoint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