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微波电路测试问题

楼主(2015-04-07):
在高速电路设计中,差分线已成为首选项。由于工作频段位于微波段,如何测试成为差分线走线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差分线一般距离较近,一般为mm级。如果要接耦合端子及SMA头引出,就必须用到PCB夹具,否则耦合度就降低。搜了一下网站,这方面资料太少,有哪位热心人共享一下设计或指点一下如何设计PCB夹具?谢谢

网友:
如果是測試PCB板的差分線,現在的儀器都有探針接頭可使用。 若是要製做差分線轉微帶線的治具則需注意當差分線分開時會因耦合降低而造阻抗提高,因此需要將走線的線寬增加以維持阻抗,這方面需要特別注意線寬、距需要漸進式轉換,不然會因結構落差太大導致轉折點出現高反射。
不確定你是要測什麼樣產品的差分線,所以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