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ansition、fanout和capacitance的violation在Placement阶段如何修

楼主(2015-04-07):
目前在做Placement,做了place_opt后,report_constraint报出了许多transition、capacitance和fanout的violation,虽然看了许多了帖子,但是面对具体问题仍不知该如何解决。
首先是transition,有三种:一种是PAD输出端到逻辑门输入端的路径,第二种是逻辑门到逻辑门的路径,第三种是逻辑门到sram的pin端的路径。情况如图所示,但哪些需要处理哪些不需要关注,及该具体如何处理,不是特别清楚。

第二是fanout,如下图

第三是capacitance,如下图,发现这是个TIEHI的输出端连到了所有IO的IE(input_enable)和PD(weak pull down)端,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某个步骤有错造成的。

因为是初学ICC,卡在这里感觉很困惑,希望大侠能给于一些提示或者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place之前是否设置了set_ideal_network/set_dont_touch 这些语句,有的话
是有可能造成你drc不修的原因的,

通常place阶段除了cts 还有highfanout不修,即drc disabled ,其他net的trans/cap/fanout都会
自动修

fanout不用太care,只要trans/cap ok就行

iopad输出到外面的可以不看看, port外面的设置通常比较悲观

tie net cap问题可以不看,这个你后面connect_tie_cells 会修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版大的解惑!我想我明白了,我先试试看先,不明白的再向您请教

网友(2015-05-09):
回复 网友A:

后面的 connect_tie_cells 为什么可以修掉 tiecell 的max_cap违例呢

我从place加进来tiecell时 就有 tiecell的 max_cap违例,但一直到最后还是有这个违例 (中间阶段也用了几次 connect_tie_cell的命令)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Scenario
   -----------------------------------------------------------------
   TIEL_HVT!U213_net           34.49         630.12        -595.63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200_net           34.49         580.90        -546.41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83_net           34.49         580.45        -545.96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250_net           34.49         571.51        -537.02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64_net           34.49         569.72        -535.23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237_net           34.49         567.84        -533.35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212_net           34.49         562.72        -528.23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90_net           34.49         560.99        -526.50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163_net           34.49         547.13        -512.64  (VIOLATED) func_wc_cmax
   TIEL_HVT!U204_net           34.49         537.72        -503.23  (VIOLATED) func_wc_cmax

而且违例比较大,这个如何解决呢! 先谢谢版主啦

网友(2016-06-24):
回复 网友B:

    大神,我最近做placement时也遇到了好多tie cell net的max_cap违例,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只记得ICC有个变量需要打开才能看到tie_high/tie_low的max_cap违背,ICC工具才会去修。不过,我刚才一直没找到,也许你可以按这个思路去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这个您找到了吗?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2017-11-29):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的tie单元的max capacitance设置的多大啊?lib里面的一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