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做tree的sdc和对应scenario,迷惑

楼主(2015-04-07):
按自己理解,通常前端给我们func的sdc和scan的sdc,相当于两个工作mode,两个sdc约束即可。为什么我见到有的是除了给func的sdc【约束clock,IO path,io load或transiation,false path】和scan的sdc外,还给一个叫cts的sdc【只约束一些create clock】专做tree用,这两个为什么不合并在一起呢?对应这两个sdc,后端还得分别create_scenario,迷惑,谢谢大咖指教小白一下:)

网友:
cts sdc通常是后端自己用的,专门用于做cts用的,看个人习惯了,也有直接用func/scan 做cts的,
因为mcmm cts其实也可以的

fe只是想让你看cts 看的更清楚些,你可以ignore这个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大概理解了,我再悟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