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给lib加过pg_pin吗?

楼主(2015-04-07):
不是用FRAM而是用TCL模式,按Synopsys Multivotage Flow User Guide的说法,read_db my_io.db
update_lib_voltage_model my_io \
    -voltage {VDD 1.1} \
    -voltage {VSS 0.0} \
    -voltage {VDDIO 1.9} \
    -voltage {VSSIO 0.0}

Error: Libraries are already loaded into memory; cannot remodel db libraries. (LIBSETUP-4000)

如果不read_db my_io.db,又会显示Error: Cannot read file 'your_library.db'. (UID-58)

服了Synopsys了

网友:
你要做upf lib吧,

用下面的命令
icc_shell> add_pg_pin_to_lib -help
Usage: add_pg_pin_to_lib    # Run add_pg_pin_to_lib to convert non-pg_pin based .lib to pg_pin based .lib
        [-output output_lib_filename]
                               (generated pg_pin-based .lib file name)
        [-mw_library_name mw_library_name_list]
                               (list Milkyway library names)
        [-pg_map_file pg_pin_map_filename]
                               (pg_pin map file name)
        [-pg_map_template pg_pin_map_template_filename]
                               (file name of pg_pin map template)
        [-common_shell_path common_shell_path]
                               (common_shell path)
        [-expanded]            (generate expanded map template)
        [-fast]                (generate pg_pin library quickly)
        [-force_update]        (force update using user data)
        [-verbose]             (list details)
        input_lib_filename     (input non-pg_pin-based .lib file name)
icc_shell>

然后再写db,

网友:
lpan.pdf (231.35 KB , 下载次数: 374 ) 见附件,先看看文档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我先看看你发的文档

网友B(2021-07-14):
add_pg_pin_to_lib 这个命令在lc_shell里用不了?为什么?

网友(2021-09-27):
引用 网友B:
add_pg_pin_to_lib 这个命令在lc_shell里用不了?为什么?

不清楚这命令为毛只在icc_shell里,另外新版的lc貌似只能保存db格式,lib我是死活调不出来了。。。

网友(2022-01-19):
add_pg_pin_to_lib 这个命令也可以在DC里用的。不能在LC里用。

网友(2022-05-19):
标准库增加了PG pin,UPF流程中还要一些电源管理单元,LV, ISO, POWER SWitch之类,要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