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short

楼主(2015-04-07):
calibre  Run short isolation 为什么有的时候能check的出short 有的时候check不了,比如某个net和gnd short了 往往就不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打了pin label的两个net短路了才会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方法把不打pin的net  short报出不

网友:
应该和节点相关,gnd和电源都是big net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啊,没研究过------------------------------和电源或地短路的net我就是随便打个label,找出改正后再删--------------
-------神马情况,回车不算换行啊

网友:
非pin的net短到gnd上的话,那在报表里会直接报出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了能够迅速定位,提高效率

网友:
非Pin的Net和PIN Short在LVS report中会提示;
只有PIN和PIN Short才会在Short中提示。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只有打了pin的 net 连在一起才能叫short,

像某个net连到gnd只能叫connectivity error,

网友(2015-05-12):
回复 楼主:

   我和5楼用一样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