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用于SAR ADC的采样电容疑问

楼主(2015-04-07):
下面是SAR ADC采样电容的一个单位电容,版图层次如下(SMIC工艺),M1M3M5连一起是一个极板,M2M4连一起是另一个及板;这种电容不像常规的MIM、MOM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电容?有什么优点?还有TN层是什么层?什么作用?有知道的大神吗?M1V1

M1V1

M1V1

M2V2

M2V2

M2V2

M3V3

M3V3

M3V3

M4V4

M4V4

M4V4

V4M5

V4M5

V4M5

TN层

TN层

TN层

另外还有一层NW层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用的是上下层金属间的电容,底极板包住了顶极板;还有什么特别的优点?
TN层是什么?

网友:
叉指电容。极大地节省了芯片面积

网友:
利用普通金属层做平板电容。
相比MIM少光罩
相比MOM, 精度和一致性更好,单位电容密度稍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靠谱,TN层和NW层像是用来隔离衬底的干扰

网友:
我还以为是M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是做SAR ADC的吗,能交流学习下吗

网友(2017-12-07):
一个用于SAR ADC的采样电容疑问

网友:
2bit sar adc 500k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