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CC place之后的design rule vios

楼主(2015-04-07):
place做完之后出现了max_fanout max_transition max_cap 违例,应该在什么阶段修呢,用什么命令修呢?

网友:
当前阶段多优化几次试试

网友:
尽量修, 缺省就是自动修的, 除了clock highfanout net,其他drc都应该尽量清除掉,

楼主:
应该用什么命令去修呢 ,有max_transition,max_cap,min_cap违例。具体用哪些命令去修?

网友:
观望 等答案

网友:
做的好的place 不太会有太多drc的,看看是否有些dont touch nets,idealnetwork等,
还没有到最后手修的地步

网友:
place 之后暂时不用管这些,route之后看看剩下多少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