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uvm interface的问题

楼主(2015-04-07):
看了张强写的书,对interface的撰写还是不是很懂,我要根据什么对接口引脚定义类型,有什么依据?我看了一些例程,里面有的对某个接口定义成 wire型,有的定义成bit型。谢谢

网友:
bit是二值的吧?感觉wire跟logic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logic,双向的时候用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