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分析求助

楼主(2015-04-08):
用PX分析功耗时,由于没有vcd或者saif文件,所以只能用vector-free power analysis,这样pt报出的功耗只有3.4mw,而综合后在DC中报出的功耗是65.8mw,它们报出的功耗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另外在primetimePX默认的toggle rate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了各位

网友:
后端来估计吧, 总体来说前端工具报的都不准,

其实后端也不准, 自己加点余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加余量,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P&R后的Primetime PX报出的功耗有一定百分比的误差啊

网友:
通常以实测的为准,然后来调整估算的脚本,还懂? 这样下次估算就准了

网友:
你理理清楚,静态功耗vs动态功耗,差别大是不是一静态一动态? 另外toggle_rate也是计算动态功耗的一种输入。
建议还是vcd输入,比较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