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倒宽长比的问题?

楼主(2015-04-08):
请教大牛,一般在MOS管的尺寸选择时,电流偏小,计算得到的宽长比大多都为倒宽长比,这样对电路影响大吗?

网友:
设计时 除非特殊情况,不会都采用倒比器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设计的详细指标罗列出来!一般的运放不会都采用倒比器件的

网友:
    不要误导人家,低功耗设计用倒比很正常,根据需要多大的gm和vdsat取值

网友:
当然没问题。特别是电流偏置这些东西里,都是倒比。

网友:
28nm做模拟电路,大部分管子都是导管。只要性能正确,倒不倒没啥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28nm,想知道用这个工艺做模拟设计是什么感觉啊

网友:
回复  scvready

   28nm,想知道用这个工艺做模拟设计是什么感觉啊
引用 网友B:

   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一般在公司都是倾向于低功耗设计,一条支路大概给3~5u的电流,在学校流片电流稍微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
低功耗是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啥感觉,就是DFM要求每个管子的面积不能超过2um^2,其他没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条支路3-5u?那个有点大了!
一般低功耗 一个运放可以是1-2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