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ADC中的放大器增益问题

楼主(2015-04-08):
在一个模型中看到放大器的增益设置为:

在stage1中的

在stage1中的

请问这两个放大器中的增益分别表示什么?怎么算得的啊?谢谢

网友:
前面是运放的静态误差:1-1/(beta*A), 只不过他模型里面A使用dB表示的,这里把dB换算成原来倍数,所以10^(A/20)
后面是运放的建立误差,他模型定义运放是个单极点系统,建立误差1-exp(-2*pi*beta*GBW*tset), GBW为单位增益带宽。
他这里模型简单的认为,采样和保持时间各占周期的一半,所以:tset=0.5*(1/Fs),所以有上面的式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想问一下这些公式在哪些资料上可以查得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坛子里面下篇pipelined ADC设计的毕业论文 基本都会有推导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