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erDes如何看均衡的效果有多少dB?

楼主(2015-04-08):
serdes中,如何看channel的频率响应已经会了,方法先大致说一下

手上有channel的s4p文件,通过n4port调用,2个输入2个输出分别接4个port元件到地,port阻抗设为50,用ADE仿真sp,run之后看20db的S21参数,得到channel的频率响应曲线

请大神顺便帮看下上面方法有没有问题。

问题:
现在channel的频响曲线会仿真了,但是FFE要实现均衡,频响应该是高通,用上面的方法仿不出来。比如我现在将FFE做成symbol,2路输入为差分01码,2路输出为均衡后的pre-emphasis的波形。应该怎么看FFE的频响曲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nnel很平坦啊,FFE估计得看眼图吧。。CTLE的话可以看下频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channel短线,所以失真不大。
感谢你的建议,我也听说过用CTLE的话可以看频谱,频谱是可以看出具体数值的,FFE如果看眼图的话,只能看出眼的宽高,有没有其他办法看出频率响应的具体数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直接经验看FFE哈,不过可以用matlab处理看impulse response,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你这个channel是只有线的model么? 没有connector啥的么? 因为感觉没有出现阻抗不连续产生的not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annel应该是只有线的model。只是为什么会有阻抗不匹配呢?仿真的时候port是设置了50欧姆电阻的,阻抗应该是匹配的啊。

网友(2018-03-26):
FFE是不是一个连续时间系统,cadence里没法看FFE的频域,FFE就是一个FIR滤波器,想看的话在matlab里面看就行了。电路级别你可以看脉冲响应(可以用vsource中的pwl,自己设置一个脉冲波形,脉宽和你的数据速率一样,比如16GHz就是62.5ps),或者直接看眼图的效果(输入给prbs)。

网友(2018-07-17):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2018-12-2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problem

网友:
this is really a good example for ffe simulation

网友(2022-06-28):
想请问下楼主,你仿真中输入输出都串联了1nH电感是为了模拟TX和RX芯片的封装bonding线吗?电容是为了模拟pad电容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