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2014 license 生成问题

楼主(2015-04-08):
我用坛子上的license破解方法,出现下面问题:
然后就是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跳出去,没有生成license.dat文件。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
为了避免有赚积分嫌疑,我把原地址附在下面:
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到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运行完了之后,没有生成license.dat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续搜 论坛有能用的keygen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需要联网,并且我多等了一会儿就继续生成dat文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网是连着的呢
你的Win 系统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我的那篇正文后面的跟帖请转到第二页的#12回复,用这个#12楼回复提供的license生成工具。正文那个由于某种不明原因不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我的那篇正文后面的跟帖请转到第二页的#12回复,用这个#12楼回复提供的license生成工具。正文那个 ...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用了新的,能生成license.dat了,readme上面的操作之后,license不起作用。

请问按照readme设置完了之后,系统还需要注意什么?比如网络设置什么的。我现在用的是无线网卡上网的。
另外,我的系统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6, 64bit的。我IC616安装了是能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10,我刚开始也以为生成不了,但是等了几十秒钟他自己找seed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icense启不了,lmgrd表示所有的feature都not enabled

网友:
    那个README只是用于license生成,要使Calibre工作,你还需要按照那篇正文中给出的步骤做完每一步。另外参考我发的最新更新贴子: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其中的环境变量设置文件中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楼主:
那个README只是用于license生成,要使Calibre工作,你还需要按照那篇正文中给出的步骤做完每一步 ...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神,可以用了。